楼主(2012-02-14):
摘要:化学涂层是镀锌板后序处理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提高产品等级,拓宽产品应用领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现代新型镀锌板生产当中,经过化学涂层这道工序后,板材表面膜层均匀,薄厚适当,镀锌板表面抗氧化能力,耐蚀性,环保要求等指标都有所提升。化学涂层的优点就是在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对板材的用途和保护等级上可有多种选择。

我们再来介绍涂膜薄厚的控制。因为不同厚度的膜,表面抗氧化能力,耐蚀性等性能是不同的,用途也会有差异的。为了拓展产品的多样性,所以在化学涂层是控制涂膜的厚度,很有必要。一般情况下涂料辊和施料辊之间压力大小,两个辊子旋转的线速度,两个Head与镀锌板形成的S形角度的大小,都可以改变涂膜的薄厚的。涂料辊之间的压力越大,涂膜越薄,反之越厚。辊子相对速度差值越大,涂层越厚。S形角度越大,涂膜越薄,反之越厚。但在实际操作中,生产线上的操作人员一般只改变涂料辊与施料辊之间的压力和相对速度,就可以改变涂膜薄厚了;Head与镀锌板形成的S角度,一般只有在换不同辊径的涂料辊时才需要改变,真正生产时并不常改变S角度的。
该设备的控制方案:考虑到涂料辊与施料辊之间的压力控制,是由接触产生,而压力大小与两辊挤压程度是非线性关系,所示作者首选运用PID脉冲式布尔量输出进行控制。这种方式的输出,对于位置控制器的接收方式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在本生产线选用的位置控制器,是通过Profibus网络,把PLC与控制器接通,再通过控制字与状态字的发送与接收,实现了这种控制方式。
所谓PID式脉冲式布尔量输出(如图6所示),指的是输出也是由PV和SP之
4
间的比较产生的,但是输出的BOOL值,在SP>PV时,并不是一直为1,而是一个连续的脉冲信号,脉冲的宽度由SP、PV、P(比例系统)、I(积分时间)、D(微分)共同作用产生的。P的作用:提高响应时间。I作用:减小超调。D作用:减少调节时间。它的原理就像温度调节器一样。当SP与PV的差值较大时,BOOL输出脉冲既频繁,宽度也较长;当SP与PV的差值较小时,BOOL输出的脉冲的次数就非常少了,宽度也非常的窄(图7)。经过作者反复调试,最终把P和I和D值确定了下来。达到良好的调节结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个施料辊两端各有一个位置控制器,所以四组PID值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作者:冯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