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哪位老师能给点最基础的300PLC的学习资料呢?谢谢啦  推荐基本基础书籍也行  谢谢啦

网友A:
PLC基础知识
一、 问:PLC的硬件结构是怎样的?
       答:PLC的硬件组成与微型计算机相似,其主机由CPU板、存储器、输入/输出(I/O)接口、电源等几大部分组成;可配备如编程器、图形显示器、通信接口等外部设备。
       二、 问:CPU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答:CPU也称中央处理器,是由一片或几片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相当于人的大脑,是PLC的核心部分;CPU的作用是可通过接口及软件向系统的各个部分发出各种命令,同时对被测参数进行巡回检测、数据处理、控制运算、报警处理及逻辑判断等,实现对整个PLC的工作过程进行控制;目前大多数小型PLC都用8位或者16位单片机作CPU。
       三、 问:RAM、ROM、EPROM、EEPROM都是存储器,各自特点是什么?
       答:RAM为随机存储器,一般都是CMOS型的,耗电极微,在PLC中通常用锂电池作后备,失电时也不会丢失程序;ROM为只读存储器,系统程序固化在其中,用户不可更改,失电不受影响;EPROM为可擦除存储器,其写入和擦除时都必须要用专用的写入器和擦除器,用户很不方便;EEPROM为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其内部的程序可通过编程器的写入和擦除。
       四、 问:PLC中的I/0口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答:I/O接口是输入(IN)/输出(OUT)接口的简称,是PLC主机与被控对象进行信息交换的纽带;PLC通过I/O接口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换,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有开关量、模拟量、数字量三种类型,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均经过光电等隔离,大大增强了PLC的抗干扰能力。
       五、 问:PLC常见的输出形式有几种?有何特点?
       答:常见的输出形式有继电器输出、晶闸管(SSR)输出、晶体管输出。特点是:继电器输出型: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可带较大的外部负载;晶体管输出型: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可带外部负载小;可控硅输出型:CPU通过光耦合使三端双向可控硅通断,以控制外部交流负载,开路漏电流大,响应时间较快(约1ms)。
        六、 问:什么是可编程控制系统? 由哪些部件组成?
        答: 可编程控制系统指以可编程控制器为核心单元的控制系统,一般由控制器(PLC)、编程器、信号输入部件、输出执行部件等组成,见PLC控制系统组成图(以FX2型PLC为例)。可编程控制系统可在不改变系统硬件接线的情况下,通过改变PLC的用户程序来改变被控对象的运行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灵活性。http://www.gkfree.com

网友A:
给你找了一下还有 初学时可以编一些简单的梯形图,如触点的与、或、输出等,在PLC的机器里运行一下。成功了就会增加你学习的兴趣、和信心。然后再把PLC的主要功能逐个运用一次,比如高速计数器,你可以用PLC本身的脉冲输出端接到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端,下载编好的梯形图,打开变量观察窗口,运行程序,观察计数的值是否正确。经过了这样的实践,你基本上知道PLC到底能做哪些事情了,在实际的工控应用中就能做到胸有成竹了。下面是FTP下载,我试了可以下载!http://www.gkfree.com

松下FP系列PLC中文编程手册,希望大家共同交流~
登陆ftp后进入“过程与先进控制“文件夹,就可找到本资料
登陆ftp方法:
在地址栏输入:ftp://ftp.cechinamag.com/
用户名:cechina        密码:cechina
你都看看,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资料

楼主:
老师 谢谢您啦  我现在是 如果看梯形图的话  应该没问题  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