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加急请问哪位师傅知道用温控器怎么能控制电磁调速电机的???转速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给画个原理图最好,谢谢······

网友A:
还画什么图呀。温控器的输入,对应0-10V的模拟量输入;温控器的输出也要求0-10V的模拟量输出。两个一连接就OK了。当然这里要设置好温控器的温度设定值,然后把相应的温度传感器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画什么图呀。温控器的输入,对应0-10V的模拟量输入;温控器的输出也要求0-10V的模拟量输出。两个一连接就OK了。当然这里要设置好温控器的温度设定值,然后把相应的温度传感器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C:
断开控制器上调速电位器的正端,把温控器的10V+ -输出分别接到调速接到电位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刚才我没说清楚,我是想问能否用一个温控器实现50度的时候一个转速,100度的时候一个转速,再达到150读的时候又是另一个转速,我现在有的配件是温控器一套,电磁调速器一个,3千瓦电机一台。再加个变频器能否实现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刚才我没说清楚,我是想问能否用一个温控器实现50度的时候一个转速,100度的时候一个转速,再达到150读的时候又是另一个转速,我现在有的配件是温控器一套,电磁调速器一个,3千瓦电机一台。再加个变频器能否实现呢谢谢···
用变频器最好,但要求你的温控器在50度、100度、150度时能分别给出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这边可以用多段速。

网友E:
怎么一会儿电磁调速控制器,一会变频器的, 这2种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先定型后再提问好些。

如果是用变频器的,那些你那种方案要求这个温控器最少带2路报警信号输出的,根据温度控制需要设置报警点温度再接到多速端子上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一会儿电磁调速控制器,一会变频器的, 这2种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先定型后再提问好些。

如果是用变频器的,那些你那种方案要求这个温控器最少带2路报警信号输出的,根据温度控制需要设置报警点温度再接到多速端子上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我现在是不知道用一台变频器或者一个电磁调速器哪一个能实现下面的要求,就是50度时一个速度,到100度时一个速度,再到150度又是一个速度,还有就是一个两路报警输出的温控器···要是不能实现上面的要求请问还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G: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E:
当然是用变频器好做些,你是哪里的?
我是江苏靖江的近的话可以来我店里我教你怎么做。
QQ304867181注明电器化

楼主:
当然是用变频器好做些,你是哪里的?
我是江苏靖江的近的话可以来我店里我教你怎么做。
QQ304867181注明电器化
谢谢···太远去不了啊师傅,我是山东淄博的

网友H:
温控仪的4-20ma输入到变频器就可以,在调节变频器的一些参数,4ma对应的频率和20ma 对应的频率就行了。

网友I:
使用一个带多段速控制的变频器,加一个带高低限报警温控器试一下。

网友J:
普通温控器有点难了,要么用三个普通温控器,一台变频器,每一个温控器控制一个转速。这样成本更低一些,调整也方便。

网友K:
普通的温控仪就可以了
温控仪型号XTA-7501,变频器型号VFD- M系列的
温控仪控制是固态输出的8.9接固态继电器1.2接热电偶13.14接电源5.6.7接速度控制
变频接线R.S 接电源U,V,W接电机GND-M3接第一速度。GND-M4接第二速度GND-M5接第三速度 GND-MO正转
变频器参数
P01--01
P17 第一速度
p18第二速度
p19第三速度
p40-06
p41-07
P42-08
温控仪设置
AL2下线设置-----比如50度  5.6接通第一速度30HZ
控制温度70度,温度到后固态继电器停止工作一个信号,第二速度40HZ
AL1上线设定------比如150度到后一个信号输出,第三速度50HZ
三个信号要采取连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