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整流电压

楼主(2012-02-14):
请教大师们
  三相380V(线电压)三相桥式整流后,输出直流电压有效值和最大值是多少?怎么算的?

网友A:
三相整流后的有效值?最大值?直流的呀。有效值就是平均电压,最大值是峰峰值,输入线电压的根号2倍。平均值好象是输入线电压的1.35倍。

在电工手册上都用计算关系可查。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平均值=2.34*380V  最大值=2.45*380V

网友B:
量一下好了

网友C:
看完此贴 不知道说啥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平均值=2.34*380V  最大值=2.45*380V
这个死完全错误的!
最大值=1.414*380,有效值=1.732*380
感觉也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平均值=2.34*380V  最大值=2.45*380V
这个死完全错误的!
最大值=1.414*380,有效值=1.732*380
小笨你又错啦 是2.34倍相电压!

楼主:
楼上应该是对的吧    不过最大值怎么算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应该是对的吧    不过最大值怎么算啊?
2.45相电压

网友A:
嗯?大家为什么不用输入的线电压来计算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嗯?大家为什么不用输入的线电压来计算呢?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读书时的教材,说有效值是等于2.34倍相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平均值=2.34*380V  最大值=2.45*380V
这个死完全错误的!
最大值=1.414*380,有效值=1.732*380
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读书时的教材,说有效值是等于2.34倍相电压
是的,教科书是这样讲。但后来接触到实际工作以后,发现,许多这种计算都是以线电压为准。而且专业课教材还特别强调计算公式是以线电压为依据(三相电路)。好像《电工手册》上也是线电压。不过,都无所谓,因为计算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I:
为什么有效值比最大值还大呢?

网友J:
这个问题提得太不专业啦,首先我要帮楼主把问题完善一下,应该是问三相全桥不可控整流电路的整流电压平均值,这个值应该是2.34倍相电压。建议各位温习一下电力电子技术这本书。

网友K:
我国供电,整流输出直流电压是输入交流电压的倍数(无滤波):
三相半波整流:1.17。
三相桥式整流:2.34。
单相半波整流:0.45.
单相全波和桥式整流:0.9。
电容滤波空载电压是交流的1.4。

网友L(2012-05-20):
总结的比较全面说的比较细致三 相全波整流滤波后变频器直流电压大约530V不能低于80%如低于需检查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