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14):
昨天灯突然不亮了,今天拿灯管去买新的,在五金店給试了一下,亮,说镇流器坏了,就买了个回来。

结果安上,按开关,不亮;不过有个奇怪的问题,把线拆开,先打开开关,在把线碰到一起,灯反而亮了。

这是为什么啊? 原来的镇流器和新买的都这样,求解。谢谢!

网友A:
灯管的引脚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应该不是接触不良,我把线接到一个插头上,然后把插头插到插座上,灯亮。

就是用灯开关控制就不亮。怪

网友B:
开关到灯的这段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接触不良

网友D:
开关坏了.............

楼主:
开关没问题,打开开关有电

网友E:
用另一个开关呢?
若不是开关的问题,则又回到了镇流器或灯管的问题,哈哈……
楼主若找到了原因,可介绍一下啊!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好,从开关开始查吧

楼主:
打开开关,电线有电,把镇流器的线和电线碰到一起,灯能亮。

但是把线接上,按开关,灯却不亮。

能看明白吧?我说的不明白?

网友G:
看看你的镇流器线头,在内部是否有虚接现象。

网友H:
把线接上,按开关,灯不亮,这是你用万用表测镇流器输入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I:
先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J:
楼上的各位都挺神的?怎么没有看见电路图?镇流器是电感式的还是电子式的?到底接通断开的是什么地方?,,,,,,??

楼主:
 让我整复杂了?

就是卫生间的吸顶灯嘛,蝴蝶灯管,什么电感式,电子式,我不太懂。

网友K:
开关不好

网友L:
换个开关试试。

楼主:
灯管坏了,今天换了新灯管,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M:
应该是接触不好

网友N:
更换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O:
灯管不良啊

网友P:
看看启辉器怎么样?

网友Q:
灯管和镇流器质量不好.

网友Q:
灯管和镇流器质量不好.好些时候我修时都会把灯管和镇流器一块换。

网友H:
有的时候灯管在热态下,容易启动,你手拿灯管就把它加热了,在一碰电线它就亮了,或者装好后按开关灯不亮,就是这个原因,灯管内汞蒸气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R:
接触不良!灯管刚开时需要大一点的电流。

网友S:
电感的有启辉器,电子的没有启辉器。

网友T:
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