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4):
这两天都在修三菱E540-7.5KW变频器,故障为开关电源损坏,
更换M51996,K2225和周边的小电阻电容,
我是用220变380V变压器接整流桥和电容再串接两个灯泡作为维修电源,经测试正常,
把变频器装好后也是把变压器整流后的维修电源直接接到变频器RST随便2个端子上,测试了一天认定正常,
然后直接上三相380,一通电开关电源就炸了,拆机修好后接三相又炸了开关电源
真是郁闷,怎么用直流电串接灯泡就正常,直上三相就炸掉呢??
51996不良??但用直流电试机一天都是正常的
难道这次买的K2225是假货?耐压不足??一共买了6个,已经炸掉2个,修得没信心

呵呵,已解决,24楼

网友A:
滤波电容不良,导致开关管失控

网友B:
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他问题

应该没其他问题了,用直流电测试了一整天都是稳定的,除非新换的K2225和M51996不良,1楼说的滤波电容不良也有很大的可能,刚开始我只是粗略的检测了下是有容量的,但没仔细量是多大容量,因为用直流电试机已经滤波过了,只是再经过了一次整流二极管,变频器本身的电容是拆下来了的

网友C:
开关电源K2225初次回路,阻容吸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是主电路存在问题,开关电源应该是正常了。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把结果公布一下,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换M51996,K2225和周边的小电阻电容,
引用的还是我画的图,画得对不对不知道,呵呵。有些小电容电阻是不可乱换的,换过后最好检测下振荡频率,三菱此机的电源工作频率约为45KHZ。可以肯定这种情况与滤波电容是无关的。由于你作了保护,在保护状态下瞬间短路是看不出的,不作保护时瞬间短路就会表现为爆炸。另看下你说的所谓电源工作正常时所串的灯泡灯丝有无轻微发红,100W的灯泡如果经微发红都是不正常的。
如果原来IC和开关管均损坏说明严重电源故障,K2225对应的删极电阻,下拉电阻等都要认真检查过。

网友F:
不是吧,哥们,情人节还在秀变频器啊!!太敬业了啊

楼主:
哎,还没修好呢,各位有没碰到这种现象?帮忙出出招吧,原来的故障是输出电压低,直接换了K2225和M51996后就变成这样,光耦也换了的
串联的是2个40W灯泡,没发红现象出过,开关管S极阻是0.47欧的,振荡回路是2个18K电阻和一个470PF电容,电容不知道对不对,是在好机上面拆下来测量的容量,没示波器看不到振荡波形,上面的图纸相差不大,基本一样,只有2个电阻有点差别

网友G:
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接开关管D极)有尖峰电压吸收网络,检查一下各元件有无异常。另外,主电路的电容已经拆下,上电试机前把电容装上了吗?若未装电容,炸管就正常了。使开关电源的供电纹波增大所致。有一个搞维修的朋友曾犯过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变压器的一次绕组(接开关管D极)有尖峰电压吸收网络,检查一下各元件有无异常。另外,主电路的电容已经拆下,上电试机前把电容装上了吗?若未装电容,炸管就正常了。使开关电源的供电纹波增大所致。有一个搞维修的朋友曾犯过这个错误。

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二极管和电容还有几个电阻都是正常的,第一次炸机后全部都一起更换了,试机都把变频器滤波电容装上了,还吓我一跳,以为模块也坏了,用直流电试机也把所有东西都装上了的,试了一天都没事,接三相就炸了,以前修的变频器都是这样操作,都好好的,这次就糟了

楼主:
现在把所有损坏的零件都换了,故障又变回刚开始接修的时候,输出电压低,5V只有2V,已经把全部的负载断开了,只留了光耦5V反馈电路,开关变压器更换后一样,现怀疑51996部位电路板有漏电,电阻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过,也就那么几样东西

网友H:
我怀疑是三相整流桥的问题。我没修过三相上的电源,但我有一个想法:你用220V变压成380V,这380V有三条相线还是两条相线?如果只有两条相线,那么整流之后,直流电压是否低于三条相线整流之后的电压?

网友I:
开关电源自身用的滤波电容是否不好,不是三相整流滤波

网友G:
按楼主所述,上维修电源可以,恢复原供电即炸管,有点蹊巧。怀疑还是所换开关管质量欠佳,供电比维修电源稍高,即坏掉。如属一批进的货,很难保证其它未换的管子是好的。注意测量和对比管子的好坏。或从旧机器拆管换上试一下。另外,电流采样电路的电阻和电容要检查一下,启动瞬间有限流动作,若电容漏电或所换电容容量大,保护动作迟缓,则易上电即炸管。
楼主细心再查一下,期待修复的好消息。

网友J:
这种现象可能是主电路问题。。。认真检查。。。修好后分享一下

网友K:
可能主电路整流不良

楼主:
这两天都在忙别的事情,今天有空再把变频器搬出来研究了一番,我想我可能找到故障原因了
过程:继续把开关电源修好,损坏的地方跟上次一样,换之(还是用上次的开关管),用维修电源可以亮机,测量三相输出平衡,无报任何故障,为找到故障根源,把IGBT模块拆下以免一探究竟中损坏,直流维修电源中串联电流表,发现通电瞬间电流竟达4A多,然后稳定在0.3A左右,K2225参数好像是2A电流,暂时还不敢接入三相,在开关电源附近的电阻又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左手抽了一根烟,右手闲着没事干,拿着表笔到处随便测测,竟然发现充电启动电阻为0欧,不对,把继电器拆了下来,打开,看见继电器里面的触点复位弹片没力,就是触点是随便可以动,通电也会有吸合的响声,只是静止状态下触点是闭合的,难道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把继电器弄好后装上直上三相,因为IGBT是拆下来了,所以随便炸都没事,为了更保险起见,在D极接了个0.5A的保险,接下来关键时刻到了,通电,有显示,好了,就这样开合开关多次,没见异常,放在那通电了2小时,然后上上网,心情轻松多了,明天再把IGBT焊上就完事,太大意,忽略了充电电阻
可能充电电阻对开关管通电瞬间也有保护作用的,继电器未吸合之前有充电电阻串联,闭合后开关管已到达稳定值0点几安电流,但也不排除之前炸掉的管性能不是很好,可能会有人想,用维修电源怎么就没烧,我的维修电源是串接了2个40W灯泡的,想当于限流电阻,不知道对不??如有不对,欢迎大家指正,多多交流

网友L(2012-08-02):
今天也遇到这个芯片 芯片供电短路
没有芯片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