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问题

楼主(2012-02-15):
过了年回来上班,发现 有台10P的压缩机高低压表都是0,查是不是有泄露,没查出来,然后加雪种,结果只加了3公升就加不进了,本来要15公升,还有就是高低压有保护,开不了机, 请教一下该怎么做,经查,没有发现泄露,是哪出的问题呢,过年放假前都好好的。就用药水洗了一下水塔的污垢

网友A:
首先判断是否有泄漏,再检查是否冻堵?

网友A:
开机看是否压缩机在运行,冷凝器(散热片)是否发热,可以大致判断压缩机及内部冷媒的多少!

网友B:
先用导线短接低压开关,因为低压为0,保护了,先开机然后加雪种,还有就是加氟时看住压力和电流来加

网友C:
这种情况缺冷媒的可能性很小

关键是低温造成的!

不同机器解决办法不一样

网友D:
高低压都没有应该是漏了先查漏然后在打压式,保住压后再抽空最后加氟,冬天加氟将电磁阀断开,在开机就能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