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请教各位师傅,有台机床PLC 触摸屏控制步进电机,用隔离变压器1.3KVA 380V输入180V输出.驱动器是三相混合步进输入电源是220VAC容量0.8KVA.由于主线路电压不稳导致接连烧毁驱动器。(低电压340V高电压420V峰值490V)PLC输入电源以到26VAC以上,如果降低变压器输出电压电机力矩又过小(机械原因电机不能加大)用稳压器对峰值电压反映过慢,效果不理想,请教各位师傅,这过高电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在变压器输出端加上一个稳压器 试试行不行

网友B:
供电线路需要改造了。加个稳压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电压波动这么厉害??

用全自动AVR

网友D:
加一个稳压器,最好也加个电抗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电压过高故障以找到,是一台无痕平板焊机的(内部电容)放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