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请教个位大侠:三菱plcFX1S-20MR-001与FX1S-20MR-ES/UL有啥区别。X端S/S是不是X端的公共点

网友A:
MR-001 和MR-ES 是有区别的, MR-001 输入端只能和COM 接,接传感器只能用P式的。
面ES版本的经可以是N也可以P式输入,取决于它的S/S是接+极是-极,而MR-001是在内部板子上固定好输入方式的,有需要也可以拆开自己改装的。

网友B:
-ES是欧版的;输入信号需要外部给。公共端上+ —都可以接;
-001的公共端与输入短接就有信号输入;

网友C:
我公司有一台意大利过来的设备,就用了一款FX0S的欧版,PLC上面的每一个接线端子都是用塑料盖板隔开的

网友D:
是的;FX0S欧版的端子有透明条盖住的;

楼主:
MR-ES 的输入端如何接线,是不是可用PLC自带的24V电源当信号,我公司有台机子原来用的是MR-001,后来Y3点输出有信号灯,而COM3与Y3不通了,厂家寄了个MR-ES 过来。按原来的接线,MR-ES 原来输入点毫无反应,只好和厂家说MR-ES是坏的,厂家说在原厂是试好的。现只有求助各位大师了,能不能担供S\S端具体的接线

楼主:
我还能为MR-ES 被我接线错误搞坏了,我按原来接线Y端的COM当X端公共点,是不是把PCL给烧了

网友E:
吹气热电偶 产品说明:
1、吹气热电偶 应用
通过吹进氮气或其它气体,将有害气体送出保护管外,从而提高热电偶寿命。是30万吨合成氨装置中不可缺少的测温装置。
2、吹气热电偶 主要技术参数
 电气出口:M20X1.5,NPT1/2
 精度等级:I  II
 防护等级:IP65
 公称压力:常压
3、型号及规格
型   号 分 度 号 测温范围℃ 流  速   规      格
WRPC-430
WRP2C-430 S 0-1300 GH3039
高铝质
  d LX1
¢2.5 900X750
1000X850
1150X1000

www.102yb.com

网友E:
吹气热电偶 产品说明:
1、吹气热电偶 应用
通过吹进氮气或其它气体,将有害气体送出保护管外,从而提高热电偶寿命。是30万吨合成氨装置中不可缺少的测温装置。
2、吹气热电偶 主要技术参数
 电气出口:M20X1.5,NPT1/2
 精度等级:I  II
 防护等级:IP65
 公称压力:常压
3、型号及规格
型   号 分 度 号 测温范围℃ 流  速   规      格
WRPC-430
WRP2C-430 S 0-1300 GH3039
高铝质
  d LX1
¢2.5 900X750
1000X850
1150X1000

网友F:
以前三菱PLC后面是001接触的多,ES的没见过!

网友G:
001后缀的是在国内销售的,ES后缀的一般没在国内销售,多数是随进口设备进来的

楼主:
还跟台湾厂商讲PLC坏了,把脸都丢到台湾去了

网友B:
ES的输入需要DC24V电源的;他的东西并没有问题,只是你接法不对;

网友H:
Es好像是源型

网友I(2012-04-09):
原设备是ES型的,现准备用001的替代.请教高手的具体改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