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PID控制

楼主(2012-02-15):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台安川G5用于油泵,要求用PID控制,请问pid中的目标值是怎么设定的。谢谢啦

网友A:
离心机转速怎么样?

网友B:
变频器内置PID的目标值又称为目标给定信号,假设你控制的是油泵油压,就是你所要控制的油压值,其值与电机转速有关。通常是用电位器(电压信号)进行给定。在变频器中为了方便对于目标值和反馈值大多是用测量值的百分数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