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logo内继电器坏了(20120217)

楼主(2012-02-15):
我厂铆钉机上有一个西门子的LOGO没有输出了,经检查是内部的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良,因买不到新继电器,把继电器拆下把侧面用刀子割开一个小口用砂纸把触点打磨干净,就能用了

网友A:
图片清晰度高!

网友B:
呵呵;这种继电器触点的容量大一些;

网友C:
用不了太久,刚好可以有时间去买继电器

网友D:
还没拆开过LOGO

网友E:
PLC内部结构没去研究过!呵呵

网友F:
带了什么负载?

网友G:
用砂纸打磨过后表面的合金会受损的,建议你更换掉,不一定非得要原型号的,只要引脚电压一致就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H:
可以外接继电器转换啊

网友I:
只能临时性的,还是要换一个好的,只要尺寸和参数符合就行。。。

楼主:
带220v电磁阀,临时先用着

网友J:
就需要这样的人

网友K:
这样处理只能应急用用。可以用OMRON PCB继电器G6RL-1A24V代替。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不了太久,刚好可以有时间去买继电器

呵呵!

网友M:
这个继电器可以找到的;这个办法临时用下可以;

网友N:
第一次看到拆开的,内部没几个零件西门子还卖几百RM太不直.

网友O:
经常这样更换,换过很多PLC的继电器

网友P:
价值是与技术关联的啊哈,里面放1000个三极管没那作用也不行啊

网友Q:
好。图清,楼主的指甲红润饱满。健康色。呵呵

网友R:
我们也拆过

网友S:
这个没拆过,假如有合适的更换掉最好不过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N:
第一次看到拆开的,内部没几个零件西门子还卖几百RM太不直.
还有一层线路板和液晶屏

网友T: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U:
这个办法临时用下可以;

网友V:
楼主牛啊。这样也行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