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变频器接电机,电机的接法应该是怎样的,是星型还是三角型的,请大哥予于解答为谢

网友A:
是星形还是角形链接,关键看电机的要求,以及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只要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机的线电压一致,就ok。

例如,变频器三相输入,3AC380V;那么电机要求角接3AC380V电压,依次接入即可。

网友B:
看你的变频器是220V还是380V的了,都是互相配套使用的

网友C:
用角接
变频启动

网友D:
都可以接,不过要看输出电压是否一致,一般都是配到使用!

网友E:
只要电机的电压能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致就行了

网友F:
电机线圈额定电压与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致就行! 小功率(5.5KW以下)一般是星型,大功率是三角形。 深圳伟创变频器,高品质变频器的缔造者! 15237181115   15890109126

网友G:
看电机出厂是什么接法就用什么接法。不在于变频器,在于电机

网友H(2012-03-17):
两种都有,是因为功率不一而决定的!

网友I:
主要看电机要求,11KW以上大都是三角形,以下星形,单相的三角形。

网友J(2015-10-20):
输入是三相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380V·480V
输入是单相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00V`240V
所以,三相变频器一般是星型接法,而单相的变频器一般是三角形接法。
在下有个问题,单相变频器一拖二,怎么确定二台电机转向一致。

网友K:
看电机铭牌上标的什么接法就用什么接法。
一般来说4KW以下星型、4KW及以上用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