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报缺相

楼主(2012-02-15):
我车间一台油泵电机用变频器启动后升速至给定频率后跳,报故障为电源端缺相。用万用表实测并不缺相。
应该是内部检测电路的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检查。
请达人帮助。

网友A:
只测量电压还不能确认就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应该用电流检测三相输入是否平衡?才能进一步判定是哪的问题呀。

网友B:
确认一下是否真的缺相,再看看是否三相平衡。

网友C:
量输出三相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再判断!

网友C:
换一台新电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输出三相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再判断!
应该与电机无关,我脱开变频器单独试电机,一切正常。还是用的原来的电源。

网友D:
建议送检

网友E:
建议送检;基本确认是变频器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