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请问如果一台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利用星角转换,星接电流为多少?角接又是多少?大家看看我说的是否正确:电机正常的直接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假如该电机的额定电流为30A,那么直启动电流为180A,星接电流为直接启动电流的1/3------60A,角接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10A左右,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这么小功率的电机还需要星三角启动?
直接启动电流180A,星型启动电流60A,启动过后,转换为三角形运行,电流为3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