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看图会看,可是一看那些个电阻箱就一头雾水了,那些电阻箱的出线上标Q0.Q1.Q2.....Z1.Z2不知道接哪个,请教各位老师,最好能有实物图,谢谢啦,刚出道,各位老师不要喷我啊,

网友A:
没接线图吗?实在不行就百度一下

网友A:
我在百度帮你搜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通过接头变化调节转子电流,改变速度。每一个字头的电阻连接一串,最后把叄串的尾部连接到一起。每一串其中的接头连接到凸轮控制开关。开关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机转子线圈。第一次连接需要高级电工检查之后才可以试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