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前一阵亲戚电话告知楼内线路坏,说是有一个控制所有灯的空开最近老是跳闸,送上后有时会立即跳闸,有时可能会坚持几天左右,不知啥原因,让我前去帮忙处理。一天下夜班后我去了,先外表观察了一番,发现此空开并非带漏电的,首先可以排除是漏电引起的跳闸,多半是有短路对地过流造成的跳闸,但也不排除此空开损坏,所以我首先换了一个同容量的空开送电实验,但好景不长又跳闸。还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所有灯都不开送空开后有时仍跳闸,这就得考虑控制所有灯的主线路(零线和火线)有对地的地方,当时用的万用表查找问题,但努力了一天无果悻悻而归!回家后或是上班我一直在想问题出在何处,怎样测量到有对地的地方,是否应该用到兆欧表呢?应该从何处下手呢?请江湖各路大侠出出主意!

网友A:
查线有无接触不实的地方。用钳型表卡一下电流看有多大.

网友B:
把灯全部甩开单独测这两根线的绝缘,用摇表测

网友C:
可以用电工摇表测一下两根线的绝缘

网友D:
电源线有短路的地方,至于具体的位置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网友E:
有可能是电缆绝缘有问题。

网友F:
活动电线随机性接触短路?卫生间局部位置由于潮湿漏电?

网友G:
不是很懂啊~

网友H:
把这个空开换了再说!

网友I:
使用500兆欧表对地摇测绝缘试一试。

网友J:
肯定是线路有接地漏电的地方

网友K:
我是来等结果的

网友L:
先测电流,有时候做饭的时候,电流大

网友M:
还是摇一下的好

网友N:
将零线火线互换接入空开试试

楼主:
最后找着毛病了,但不是我修好的。在威建请的高手解决了,亲戚告诉我说是墙里有根线对地造成(以前正好在此订过钉子),查毛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像是用摇表挨着根线量出来的,不明白他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C:
那根线电阻小那根就漏电了

网友O:
如果是线路问题,可以拿摇表测一下绝缘

楼主:
那正常时绝缘电阻是多少呢?

网友P:
线路接触不良,有时打火就跳,有时打火熔焊就能多用几天,时间长了现在在熔焊开又跳

网友Q:
测线的绝缘电阻,这种问题有点麻···

网友R:
直接用电流表卡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