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5):
哪位大师帮忙说说AD和DA之间是怎样转换的?通俗易懂最好!

网友A:
你是说纯硬件转换呢?还是智能装换?

硬件转换有专门的芯片,把数字输出和数字输入对应连接就可以了。输入模拟,输出模拟。中间环节由芯片自己完成数字交换。

智能转换用单片机,输入和输出都用AD和DA接口电路既可。

其实现在有专门的芯片,解决DC/DC的隔离转换。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变,但可以不共地。原理用的就是模-数、数-模转换技术。

楼主:
正学习中,不是太理解

网友B:
实在懒得看数字电路原理,我只要知道这头是模拟量那头是数字量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在懒得看数字电路原理,我只要知道这头是模拟量那头是数字量就行了
没错,只要懂得使用就好了

网友D:
呵呵;你是用PLC还是什么?说清楚点;

网友E:
数模 模数 大学电子里有

网友F:
现在都是集成电路转换,很简单,输入A输出D或输入D输出A,你要是想研究集成电路内部怎样转换的那就复杂了

网友G:
现在用的多数是集成模块,内部电路不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是集成电路转换,很简单,输入A输出D或输入D输出A,你要是想研究集成电路内部怎样转换的那就复杂了

网友I:
数字量跟模拟量相互转换呗。。 还要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