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菱Q系列模块的配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2-16):
三菱QJ71BR11模块里面的,这个金属插头是做什么的,没有它,模块还可以用吗?我有个模块,包装盒里面这个插头配件没有了,如果大家谁有的话,帮我找一下,价格可议。谢谢。

网友A:
同轴电缆总线型网络模块;
与A系列的A1SJ71BR11相同(这个是小A系列用的);

网友B:
F型连接器,用于连接同轴电缆。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 这个东西 貌似可以单卖 不过巨贵

网友D:
接线用的,这个一般是模块本身自带的。

网友E:
自己做一个就行了吧

网友F:
辛苦了 谢谢
www.xxhysb.com旋振筛www.51zhendongshebei.com www.jizhenqi.cn振动筛www.334zd.com 振动筛 www.dashanchuangyi.com www.334ts.com
www.xinxiangzhendongshai.com www.334zds.com 振动筛 www.334jx.com

楼主:
大家谁有,我想买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谁有,我想买个
这个是QJ71BR11自带的连接器,,属于包装中的附件,单独买不怎么好买,这东西相对于Q常用的一些模块来说用的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