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父们看看图中的芯片是不是单片机?

楼主(2012-02-16):
我在网上查不到它的相关信息。

网友A:
你的图片也太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也太虚了;

楼主:
嗯,呵呵,拍的的确不够清晰

网友C:
把型号写上来就好了,这个图关键是型号看不清

楼主:
型号是R8502,是不是单片机呢

网友D:
感觉像是!

网友E:
100%是,好像用于数显表上的,应该是51内核的,看看IC上是否贴的一层纸

网友F:
嗯,旁边好像有晶振;楼主可以说说是什么装置上的,或者根据外围电路进行判别。

网友G:
100%是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号是R8502,是不是单片机呢
R8502下面的一行和上面的一行呢

楼主:
对!就是用在数显表上的。
有一个废旧的数显表,上面有四个数码管,下面是几个按钮,其中有正转按钮,反转按钮,还有设置键移位键。第一行的字母是CHARM FAITH,中间是R8502,最后一行是990718,没有贴的标签。我也看到旁边有晶振,但是不确定它是不是单片机,有没有验证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