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正弦变频器2.2KW变频器 IBGT是有由K15T120组成的但有一组二管烧了,是二个玻璃管的二级管,我想应该是稳压二级管跟据论坛贴子所说我用摇表加压二级管,万用表测出16.7V。我想可能是16V的稳压管吧! 心里还是没有底气就想问问各位师傅。这个二级管是不是稳压二级管,多少伏的二级管?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二极管阳极对阳极串联,串联后又并在IGBT管子的G极与E极之间,15伏的

网友B:
如果你的万用表是好的情况下,那么测量的结果就是稳压二极管的值。

楼主:
今 天我打电话去问了厂家的技术员,说是13V的稳压管。

网友C:
我公司是代理正弦变频器的,我所修理的正弦变频器,这个位置的两个二级管,但是18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