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有一台破皮机(将废橡胶破成橡胶颗粒),电机是30kw的,星角启动,启动电流表比较大,超过150A。热保护用的是热继电器,损坏后我用的是人民电器的20-80A电机综合保护器。保护器的电源接在主接触器主触点的出端。将保护器的整定电流和延时都调到最大,启动电机,断相和运行指示灯亮,2-3秒后跳。后将保护器的电源接在三角接触器主端点的出端,故障依旧。是何原因,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测量电机的三相电阻,看是否均衡

网友B:
如果检查电机三相电阻平衡。那就选择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C:
你应该选择50-120A的保护器。

网友D:
断相保护器坏了

网友E:
先检查电机

网友F:
检查电源,接触器,电机

网友G:
首先确定你的综合保护器带延时启动功能吗,就是电机启动的前8秒钟,综合保护器不会检测的,等到大电流过后正常启动完毕才正常工作,时间是1-30s可调的,你的有这个功能吗,有的话把时间调到20s实验看看。我也遇到过。都是时间的问题,刚开始启动电流太大导致的。

楼主:
是人民电器的产品,它没有延时启动的功能

网友H:
选大一号的保护器

网友I:
换大一号的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机看看,再实测一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