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求一传感器 ,可以识别编织袋材料。---谢谢了

网友A:
是识别出来挑材料的还是只要有编织袋就有信息输出,果这样买个电容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只需要识别编织袋----有编织袋就有信号输出

网友B:
电容式开关可能有点不好弄,主要是编织袋太溥了,可能会感应不到,电容式开关也要有一定的厚度才可以。还不如用一个光电开关简单。

网友C:
支持用光电开关

网友D:
欧姆龙的E3T SL11 反射光电 可以搞定

网友E:
用光电对射的光电开关、

网友F:
你干什么用,你在棉花,化纤里面挑编织袋用光电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用异纤检测仪,或偏振光检测,用摄像头录像,电脑分析精确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