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有个技术难点,现在要在距离水井150M左右安装一个储水池太经20立方,问题就是抽水泵在水井旁边,要采用液位控制,因为液位控制线和信号线太长而减弱,如果把控制放到水池边,控制380V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过低而导致不完全吸合,总不能把交流接触线圈去掉几十圈吧?请各位老师和高手支一个办法,最好简单一点有图的!新手在此谢过!

网友A:
电压不够你可以用低压控制高压啊。。。

网友B:
楼上正解,归根结底是你的线细,压降大,如果接触器电压都低了,那么马达电压也一样,

网友C:
归根结底是你的线细,压降大,如果接触器电压都低了,那么马达电压也一样
二楼说的很对啊!

网友D:
用小型中继继电器来起动交流接触器

网友E:
液位控制线加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