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跳火

楼主(2012-02-1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请教老师傅解释哈是什么原因?今天早上去上班一个操作工告诉我有个配电柜没有电了,说是放了个茶杯在里面,出现打火,最后就没有电了。我去看了哈现场,操作工把一个金属茶杯放在配电柜下面,金属茶杯底面对角被电击穿两个洞,他放茶杯的位置是在一根地线上,但是地线的皮没有破。我用试电笔测试断路器上没有电,去看二级配电柜上面也没有电,最后去看配电房里面的125A断路器跳了,(二级,三级配电柜里面的断路器没有跳闸),再回来看二级配电柜上面用试电笔测试发现有一相有电,另外两相没有电,发现二级配电柜上面的接线铜排有打火现象,造成二级配电柜两个保险被烧掉换上后,一切正常!我想不通的是茶杯为什么放在地线上面,而且地线又没有破皮,怎么会被击穿对角?

网友A:
地线接地了,不会击穿,茶杯,没有接地,放电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线接地了,不会击穿,茶杯,没有接地,放电了

网友D:
都说点关键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

网友E:
把金属茶杯放控制柜里,胆子不小啊

网友F:
这个就跟被闪电击中的道理一样。。。

网友G:
放进去的时候一边碰到相线一边碰到电柜了

网友H:
等答案,肯定一点短路了

网友I:
估计是茶杯跟相线靠的太近了,击穿吧

网友J:
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想不明白!

楼主:
金属茶杯放在配电柜下方的中间,周围没有什么线 只是放茶杯的下面有根地线,但是线没有破皮,我估计还是二次配电柜接线铜排打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