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我们厂有一台11KW西门子电机,星形接法时额定电压为三相380伏,三角形接法时额定电压为220伏,以前用三相380,昨天有一根线电压途中断掉,现在想把星形接法改为三角接法,两根线接到电机哪俩个端子,还有一个端子什么办?怎样换向?谢谢!

网友A:
楼主要明白  “三角形接法时额定电压为220伏”  指的是3相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明白  “三角形接法时额定电压为220伏”  指的是3相220V
原来如此啊,以前有点不明白,呵呵,谢谢了

网友C:
加上电容,但是不合算,电机功率太大了

网友D:
呵呵;用电容改的话只适用于小功率的电机;

网友E:
无法实现吧

网友F:
建议更换电机

网友G:
小日本和美国老用三相220V的电源,单相才110V.

网友H: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你是将原先用三相380V驱动的电机,用单相220V驱动。小功率的加电容和电阻是可以的,11千瓦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也是不现实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你是将原先用三相380V驱动的电机,用单相220V驱动。小功率的加电容和电阻是可以的,11千瓦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也是不现实的。
支持

网友J:
一个外行提出来的问题难倒了一大片内行人???
不可以!相当于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