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三菱PLC Fx2n-80MR-001的编程线哪里有买?最好是USB接口转接,具体是啥型号?价格?告诉我一下。

网友A:
USB-SC09 或 USB-SC09-FX都可以,价格后面的这种便宜些,可以买国产的,但最好买质量好些带隔离的,使用之前要安装驱动。

网友B:
这个卖三菱PLC的地方都有;

网友C:
多少钱啊?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根加上一根USB-RS232 也好用哦   买一根USB-SC09也不贵的

网友E:
淘宝上有的!

网友F:
淘宝上有
40块钱左右!

网友G:
哦,真的有了,赶紧买一个,否则笔记本没法做FX2N的软件了。

网友H:
质量不一样,价格也不等!网上很多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