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富士NJ系列PLC运行异常,第二天刚上电会出现ERR故障灯闪,有时多开关几次电源就自己恢复了,可能用半天甚至几天都没事,有时候怎么弄都不行,换过CPU.换过电源.断开IO模块都不行(在另一台机拆过来的,这边换过去均没问题,运行正常,那边换过来问题依旧),程序读出来比对也没发现异常,但说不准再通电又运行正常,真是被他烦死了,请问哪位遇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A:
干扰问题可以考虑

网友B:
连上电脑查看故障代码;

楼主:
可是这台设备已经使用几年,就是最近才出问题,线路也没改动过啊,怎么可能是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查看故障代码;
  英文版的软件我看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