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2-02-16):
在三菱PLC中怎样让程序中的某段程序重复。在前面有段程序是初始化的。只在每次开机时初始化一次,之后就不用那段了。只重复后面的程序,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用初始脉冲就只开机执行一次;

网友B:
开机脉冲的话,只能开机触发一次,你可以用一个辅助继电器,来转换一下

网友C:
(注意了,广告请发指定板块,比如买卖场;以上“不予显示”内容为广告)
楼主可参考2楼等介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