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请问大侠:电容式接近开关和电感式接近开关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电感式的检测物体必须是金属,而电容式的可以是金属和非金属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楼说得很对

网友D:
原来是这样的,又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E:
电感式最好测铁,如测铜和铝,测量距离要缩短,

网友F:
我们单位用的都是电感式的开关。

网友G:
帮顶下,许多人可能都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