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6):
我新手  才开始学  问问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手  才开始学  问问  谢谢啦

无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使用14天。

网友B:
无授权的话可以使用14天,但可以第一次安装后作系统备份,期限到了,在还原系统,可以继续用,另外网上好像可以搜到部分授权,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的话可以使用14天,但可以第一次安装后作系统备份,期限到了,在还原系统,可以继续用,另外网上好像可以搜到部分**,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D:
无授权的话可以使用14天,但可以第一次安装后作系统备份,期限到了,在还原系统,可以继续用,另外网上好像可以搜到部分授权,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E:
网上搜授权,用电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的话可以使用14天,但可以第一次安装后作系统备份,期限到了,在还原系统,可以继续用,另外网上好像可以搜到部分**,可以试用一下。
引用的好!

网友F:
网上有许多授权,我就是从网上搜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各位老师啦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