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与一个气缸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2-02-17):
本人有一台焊接转盘,步进电机控制每60度转动一次做间歇运动,触发转动是靠脚踏开关,我现在机器运转都正常,想另外再加一个气缸做自锁装置,就是当转台转到停歇位置时气缸伸出锁紧转台,求电路如何接以及所需要的器件清单。(步进电机是靠单轴步进控制器控制的)求大侠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的完成信号控制气缸伸出锁紧,踩下脚踏开关首先驱动气缸,气缸缩回到位发步进电机运动信号
请问如何接线 需要哪些器件?

网友B:
自己想想呗,应该不难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控制器说明书:应该有一个控制器脉冲发生完毕的信号
大哥 您好! 我需要的运动方式就如您说的,但我现成的控制器不知道如何接线啊,请详细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C:
这东西用步进电机是不是有点奢侈了?如果是固定角度的话,设计一下机械结构最好了。而且比电气控制的精度要高不少呀!

楼主:
怎么我的问题没有满意的答案呢?求助啊!

网友D:
问题是这个还要小改一下程序,就看你会到什么程度了,不然还是请人帮帮吧。。。

网友E:
方案  1.用一个旋转编码器做角位移检测,位移信号输入PLC处理,控制气缸的工作。

     2.用光电开关做位置到位检测,结合转位信号,控制气缸的工作。

网友F:
用机械吧,成本也低

楼主:
期待高手回复啊

网友G:
你不妨反过来考虑,转动到停止位时靠机械机构自锁,再要动的时候用气缸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