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7):
大家好、最近我公司有一控制电源三天连两头跳几次闸,此控制电源主要是启动水泵和一些状态显示,请问跳闸原因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如果控制电源没有漏电保护,跳闸不外乎:1、控制电源开关老化需更换;2、负载电机绕组短路、过载或有一相对地短路,可以用钳表分路测量。3、主电源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增大(这种可能微乎其乎,相信你发现问题时第一步肯定会去测量主电源电压吧),我所能解析的就这么多,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1、控制电源开关老
2、主电源电压降低导致电流增大化需更换

网友C:
1、控制电源开关老
2、控制线路有无破皮,造成电源有瞬时接地或短路现象

网友D: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E:
只有找到原因后才能解决问题,查查负载和线路。

网友F:
进水腐蚀短路或磨损短路接地,因为能送上电,所以不好找,要慢慢查.

网友G:
更换断路器试试,尽可能换成正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