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CPU损坏

楼主(2012-02-17):
一个台达变频器   VFD055E43A.还没怎么用呢,里面CPU烧坏了,请教大师们维修良策

网友A:
换主板,或直接联系厂家,购买CPU更换。CPU坏的情况,一般很少碰到。但坏了没别的办法。更换之前,一定要确认CPU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B:
看电源,和是不是接地等

网友C:
cpu就是电源,晶振,复位。坏了只有换新。没别的招。

网友D:
换CPU相当麻烦,刚修一个台达B,显示88888,确认是CPU坏,换掉就好了。

网友E(2013-12-05):
从哪儿来的cpu ,程序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大师你太牛了,我也有块B系列主板上电显示全是8,但没查出是哪坏,

网友G:
我修了很多台爱德利都是坏CPU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大师焊功了得!

网友I:
能做到这个地步真是厉害。

网友J:
看看能不能找个报废的板子到上面拆一个同样CPU换上去,注意一定要是同一个系列的。

网友K:
检查硬件连线和供电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找厂家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