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7):
强电中,空开的作用是什么?主要是过流保护吗?
  是取代保险盒及闸刀的吧。
 谢谢了。

网友A:
短路保护和过电流保护!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空气开关(断路器)可用于电源的通断、以及线路的保护(开断故障电流)等。

网友C:
线路电源的通断,以及线路的保护(过载、断相及缺相等)。

网友D:
起过流、短路保护的,代替铡刀开关。

网友E:
主要是线路的通断.同时对线路起短路和过流保护.严格来说是不能代替铡刀开关的,因为它不能形成明显的断开点.

网友F:
过流,短路,现在用的比较多

网友G:
现在用保险盒及闸刀的是很少了

网友H:
短路保护和过电流保护!
高压系统中一般还配有隔离开关

网友I:
过载,短路,闸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