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7):
今天在学习PLC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找书也找不到答案,所以希望论坛高手们释疑啊!
问题是这样的,1、PLC的CPU是否是单独供电?并且提供的这个电是多少伏,是不是这个电只供CPU使用?
             2、输入信号的电是不是外部提供的,因为今天看到一个LS的plc是这样一个构造。
             3、输出信号的电是哪里提供的?是输入CPU的电,还是输入信号的电,还是外部提柜电?、
谢谢高手释疑了,不要嘲笑我啊!!嘿嘿、、、、

网友A:
接上外部电源,电源进入PLC内部后,有内部电路给CPU供电
输出一般是要外接工作电源的,根据输出的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能接的电源范围也不一样

网友B:
在说明手册应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C:
参见1楼回复;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的供电,可参见对应的手册。
比如,三菱FX型的,输入信号可用PLC本身的电源。

网友D:
具体参照各厂家的硬件手册。

网友E:
整体式的PLC一般直接AC220V或DC24V供电,模块式的PLC有单独的电源模块;

网友F:
楼主参照小笨熊给的答案,说的够清楚了。。。

网友G:
接上外部电源,PLC就有电了
PLC的输入是外部给PLC的开关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