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8):
我们厂刚装一台15KW三相异步电机,因距离比较长,没有10平方电缆,用6平方和4平方并联用结果怎样?哪个电流会大些?谢谢!

网友A:
4平方电流大,长时间使用会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B:
叶子姐姐 可否细说
我感觉应该分流了 就不会有多大 影响了 不是吗?

网友C:
我认同楼上所述!

网友D:
电流不是很大可以

网友E:
为什么不用2根6平方的线呢。这样多保险。

网友E:
2根6平方的更保险

网友F: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接头做的好的话,基本上按照截面比例分担电流!也就是4平方毫米的分担40%的工作电流,6平方毫米的分担60%的工作电流,当然这个是取决于你做的导线的接头质量以及线材质量。因为导线较小,建议端部混绞直接压在一个线鼻子为佳,这样基本不存在接头电阻问题(建议焊锡连接)。如果是2根线各自独立压接线鼻子的话比2根线混绞直接压在一个线鼻子要差。
同意此观点

网友I:
负载不大的话,这么做还是可以的

网友J:
要是两根线材质是一样的话,根据欧姆定律4平方那个电流要大一些

网友K:
同意1楼主所说的,不过15KW的电机,如果是轻载的,用6平也是可以的

网友L:
距离不远国标的6平方够了

网友M:
这叶子姐姐和mlqwain是一个学校的吧,不怪你们,怪你们老师,我的老师教导我说:6mm2不是大一点点,4mm2不是小一点点的。

网友N:
嗯,我也是认同小笨熊的观点。另外我也支持双6方的电缆并联。没差多少钱嘛,不至于算得那么细呀。给点裕量不是更好吗。塌实...

网友O:
只要不频繁启动,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P:
哎呀   你用万用表洽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Q: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二个导线各承担50%的电流,4平方的电流大点但在安全在流量里

网友R:
两根线要一样长,要不4平方的会受不了的

网友S:
15KW电机正常运行电流不大,能够满足。

网友T:
6平方的电流大,4平方的电流小
并且不是一点点

网友U:
距离不远的话;国标的6平方勉强够了;15KW额定电流28.5A左右;国标6平方塑料电缆(常温条件下)额定电流28A左右!
6平方与4平方电缆相并起来分流;应该绝对没事(6平方与4平方电缆线电阻不一样;所以电流也不会一样;从而达到分流的目的具体可根据公式运输;得出数据6平方60%;4平方40%)。
前提是电缆两端的端头处得接触良好;不然小心接头处因电流过大;而烧断开!

网友V:
6平方电流大.请根据欧姆定律和并联电阻的分流原理自行分析.
不同规格的电缆并联是大忌, 即使同规格的电缆,不同厂家或相同厂家不同批次的也不能并联.

网友W:
不同截面电缆并联没有问题,会由于温升的关系自动匀流,放心使用。

网友X:
支持3楼说法。1楼说的4平方电流多大,有点费解;4平方的电阻要比6平方的大,为什么电流反而比较大呢?

网友Y:
这不就是不同阻值的电阻关联在一起的情况一样嘛。复习一下电阻电路基础知识吧。根据经验,4KW以上电机,1个KW约2A电流,15KW则约30A电流。电线太长其中的电阻会做成压降增大,所以这里不是电线是否不够过问题,而是压降会否做成电机运转慢甚至起动困难的问题。

网友Z:
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4平方的电流大,不信自己做实验

网友AA:
6平方的电流大,4平方的电流小

网友AB:
可以并联使用,并头一定要做好。

网友AC:
看来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哦。。还是通过实践来检验吧。。最后让楼主来说一下吧。

网友AD:
个人认为如果4mm  6mm 如果接触面完全接触电流是 4 6开。

网友AE:
只要线头做好没问题,6平方电流大,你看一下并联电路 电流分配计算。

网友AF:
U=IR  4mm 6mm 如果接触面完全接触电流是 4 6开

网友AG:
电阻不一样,电阻小的那条发热严重

网友AH:
线头铜鼻子做好点,没问题。4平方的加6平方的实际吃的电流比单一10平方的还要多一点。

网友AI:
把线头做成线鼻子没问题,尽量不要用软线,不合格的多。我前几天用多股软线看起来线芯很粗(0.2MM*多少的没数但肯定大于10平方毫米)熊猫套胶电缆,负载18.5KW电机电缆还发热,TMD卖电缆的人说我选电缆选小了,这个发热是很正常的这MD的太坑爹了

网友AJ:
功率15KW,工作电流因该30A左右,每平方5A只要6平方线就够了,还加一根4平方的,能出啥问题?

网友AK:
按照电阻分流法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