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8):
谢谢各位老师啦  我就想 如果可以我就可以 买个1200  做做练习啦  嘿嘿  300好贵啊

网友A:
呵呵;不要为软件而选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我就想 如果可以我就可以 买个1200  做做练习啦  嘿嘿  300好贵啊

可以,使用Step7 V11。

V11 Basic版本,只能对S7-1200编程。
V11 Professional:可以对S7-1200,300,400编程。

网友C:
以前是不行,现在不太清楚。
300太贵可以考虑二手的练手。

网友D:
可以,使用Step7 V11。

V11 Basic版本,只能对S7-1200编程。
V11 Professional:可以对S7-1200,300,400编程。

网友E:
以前对1200也不太了解,以为不能用到300上,呵呵,学习了

网友F:
这个还没用过,张见识了,谢谢。

网友G(2014-05-17):
一直找不到西门子s7-1200的软件step7 Basic v11 ,只找到了补丁,请问下你有没有啊

网友H:
百度网盘可以找到

网友I(2017-01-11):
1200的不是便宜吗,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