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8):
在西门子PLC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是怎么动作的。[/size;。它在满足自己动作的时候,运行下一步的时候是不是不用在外在的指令下可以自动断开的。。

网友A:
上升沿,下降沿你可以看作其触点仅接通了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你知道扫描周期的话。

楼主: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当下一个网咯动作的时候,前一个网咯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不动作了。。

网友B(2014-05-15):
差不多,就是这个。大神能不能来个梯形图学习下。主要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

网友C:
   西门子PLC上升沿,是指某个输入点从断开到接通这个动作,系统检查到这个变化,就认为这个上升沿有效,在这个信号下,然后可以执行某些你需求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