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9):
电动机的磁力中心线是指什么?具体怎么调整?

网友A:
1.电机单机正常运行时的轴向位置 ,就是磁力中心线的位置。简单说,就是定转子铁芯对齐即可。
电机制造厂在电机出厂前,均标定了电机磁力中心线的位置。一般规定其偏离量不大于1mm,偏移量过大则出现窜动,会损害电机轴瓦。

2.电动机的磁场主要体现在定子和转子的间隙处--称为‘气隙磁场’。 在某一个位置,气隙磁场的磁力线全部垂直于转轴,而没有轴向分量。这个位置就称为磁力中心线。如果磁力线有轴向分量,在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转子就会延轴线窜动。当窜动比较厉害的时候转子会撞上外壳,造成电动机损坏。如果在连轴时没有校正磁力中性线,那电动机和所驱动的机械都会承受一个轴向的力,对[wiki]设备[/wiki]也是有损害的。
让电动机脱开联轴器空转,其稳定转动时的位置就是磁力中心线位置。一般厂家都会给出刻度指示。对于大型电动机,在连轴前必须空转,校正磁力中心线指示,然后再装联轴器

网友A:
调整方法:
1,首先应该先定位磁力中心线,方法是单独启动电机,自然停车后的位置,并做好标记。
2,确定连轴器的轴向间隙。
3,然后再进行联轴器的找正,对中表打那都可以,单表、双表、三表找正都可以。考虑轴向窜动的影响,可用三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单机正常运行时的轴向位置 ,就是磁力中心线的位置。简单说,就是定转子铁芯对齐即可。
电机制造厂在电机出厂前,均标定了电机磁力中心线的位置。一般规定其偏离量不大于1mm,偏移量过大则出现窜动,会损害电机轴瓦。

2.电动机的磁场主要体现在定子和转子的间隙处--称为‘气隙磁场’。 在某一个位置,气隙磁场的磁力线全部垂直于转轴,而没有轴向分量。这个位置就称为磁力中心线。如果磁力线有轴向分量,在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电动机的转子就会延轴线窜动。当窜动比较厉害的时候转子会撞上外壳,造成电动机损坏。如果在连轴时没有校正磁力中性线,那电动机和所驱动的机械都会承受一个轴向的力,对[wiki]设备[/wiki]也是有损害的。
让电动机脱开联轴器空转,其稳定转动时的位置就是磁力中心线位置。一般厂家都会给出刻度指示。对于大型电动机,在连轴前必须空转,校正磁力中心线指示,然后再装联轴器

怎样判断定转子是否对齐?电机端盖都密封着,也看不到

网友A:
一般厂家都会给出刻度指示,找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B(2012-05-19):
我怎么感觉是转子和定子的同心度问题啊?

定子铁芯是静态的,转子是动态的,中心线也就是动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