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9):
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分别有两个接近开关,检测有无金属罐通过,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为NPN常开输出,另一个为NPN常闭输出,只用当两个接近开关都检测到有金属罐通过是,才有一个气缸动作,这个气缸有一个直流24v的二位三通电磁阀控制,当两个接近开关,只有一个有检测到,或两个都没检测到时气缸都不动作的,我知道,这样的功能用PLC很容易实现,但现在是不用PLC,用其他电路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但一个这样功能,就用PLC,不划算啦,请教师傅们,这样的电路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用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即可实现。

网友B:
两个接近开关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的触点与气缸控制电磁阀线圈串联再接到电源上。

网友C:
支持三楼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个继电器触点都应选常开触点。

网友D:
TO:7楼,楼主说的是“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为NPN常开输出,另一个为NPN常闭输出”。

网友E:
支持三楼的方法

楼主:
感谢YXBK师傅提供的答案

网友F:
三楼是正解

网友G:
传感器合作
您好:

我不想把这看作是销售,我更希望这是一次合作。我们公司生产生产的霍尔电流传感器、霍尔电压传感器、进口霍尔传感器、磁调制式直流漏电流传感器、电流变送器、功率传感器、电压变送器、隔离端子。经销进口电流开关(AC current switch)、(current switch)电流感应开关(Current sensing switch)(ac current sensing switch)等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源、电气传动、电力系统、电焊机、变频、铁路信号及机车、石化、冶金、通信、自动控制、机器人等高科技行业和领域。有下面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合作:

1, 您作为采购,在工作中会采购这些商品。
2, 您是工程师,应用设计中会用到这些产品。
3, 您知道您的朋友采购这些商品。
4, 您也销售这些产品。 合作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和我联系,帮我介绍客户,由我出面与最终用户洽谈,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避嫌,那么我更欢迎您和我一起与客户洽谈,我将以绝对公道的利润分成来维持我们的长期合作。
具体传感器选型资料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去我公司网站浏览并下载。 除了提供优质产品以外,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持的工程师是在传感器行业有多年设计应用经验的业内专家。
另外本公司旗下还有两个全资子公司,三广网芮和三广景芮,主要从事工业设备的维修:DR维修、东芝CT维修、X光机维修、线路板维修、变频器维修、PLC维修、以及电源维修、伺服维修等等。

丁先生
上海三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www.dianzi021.com

网友H:
YXBK你好!
请问,K1与K2好像不能行成回路,

网友I:
支持3楼方案,好

网友J:
NPN感应开关好像都是一个常开的开关输入(即平时状态是断开的),至于NPN常开或常闭那是指感应灯,常开是指示灯平时是灭的,常闭是指示灯平时是亮的。两个都应该串常开触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网友D:
引用 网友H:
YXBK你好!
请问,K1与K2好像不能行成回路,

NPN常开  没有感应时(线圈无电,K1断开) 有感应时(线圈有电,K1闭合)

NPN常闭  没有感应时(线圈有电,K2断开) 有感应时(线圈无电,K2闭合)

所以只有两个都被感应时,电磁阀才有电

网友L:
为什么不用两个常开了,而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了。

网友M:
气阀信号串联两继电器上,一继电器接NC,二继电器接NO,NC接近开关信号接一继电器,NO接二继电器。但是楼主为什么要两个接近开关不一样呢?

网友N:
为什么和NPN常闭输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O:7楼,楼主说的是“两个接近开关一个为NPN常开输出,另一个为NPN常闭输出”。
你是对的,我没有仔细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其实K1可以不用。一般接近开关可负载100~150mA,而二位三通阀一般耗电量在1.5W~2W之间,接近开关的容量足够大了。
我设计的项目基本上电磁阀都是直接由接近开关驱动的。
既然要省钱就省个彻底吧!

网友P:
是要两个接近开关同时感应,还是先一只接近开关感应到再等第二只接近开关感应到电磁阀再工作,这个很重要,三楼的方案是两只接近开关同时感应时电磁阀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要两个接近开关同时感应,还是先一只接近开关感应到再等第二只接近开关感应到电磁阀再工作,这个很重要,三楼的方案是两只接近开关同时感应时电磁阀才动作
那要是如你所说的那种情况,那又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