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9):
今天厂里的一台小变频器烧了,ABB1.5KW的,变频器的进线装有一个6A的断路器,检查的时候发现断路器还是合上的,一测量发现缺相了,再查下去是进线的16A熔断器烧了两相,问题是应该是断路器先跳闸才对,怎么先烧保险了呢?

网友A:
熔断器的反应比断路器快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支持一楼说法

网友D:
熔断器的反应时间快

网友E:
断路器有短路保护,没有过载保护。所以要买那种带过载保护的断路器。比较贵。

网友F:
变频器都烧了  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G:
1楼说的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熔断器的反应时间快

网友I:
你的熔断器是快速的吧。

网友J:
变频器不是有缺相保护的么,怎么会烧呢

网友K:
大电流断路器没来及反应,熔断器选动作了

楼主:
看了一下,熔断器还是德国进口的。国产的东西有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网友L:
缺相!变频器会报警的。怎么会烧坏呢?

楼主:
个人感觉ABB的变频器做的没有西门子的好,以前遇过一个M420的,怎么对地也只是保护而已,ABB的直接烧了……,这次同一个控制柜里有M420和ABB的。420从来没有坏过,ABB的倒是烧了几个,一年一个这样!现场铝粉尘比较多……

网友M:
现场如果铝粉尘比较多的话,有没有定时做清理呀

楼主:
因生产关系,每月一次

网友N:
熔断器比断路器灵敏,ABB变频器一般,建议选用AB

网友O:
断路器有短路保护,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P:
应该是你的熔断器是快熔的,电流刚到熔断器就已经断开了,还没有到断路器呢!

网友Q:
变频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