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9):
设想在一个卷绕系统中,放线电机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模式,整卷机构用另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设为速度模式,也就是说用整卷电机将放卷电机上的线拉走,给一恒定的张力,那么在设定放卷电机时其方向应该给与整卷机同向还是反向?同向的话,整卷机速度快,放卷电机速度慢也可以形成张力,反向也可以形成张力,但在运行中实际方向应该都是与整个卷机运行方向一致的;另外,如果当放卷电机上的线断线时,突然失去张力,那么,放卷电机的运行状态会怎么样?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几种解决的办法。

如果是恒转矩控制放卷电机,那方向要反向使力才对,一旦断线,放卷电机反转,可以限速使其转不起来;

还有一种办法,放卷电机也是恒转速控制,但转矩限幅。用限幅转矩调节张力,然后电机转速给定置0,这样只要电机一转,在限幅张力下,电机提供反力矩。如果断线,放卷电机自动停止。因为转速设定值是0。我认为这个控制比恒转矩控制要安全可靠。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以后多多向版主请教。

楼主:
我理解第一种方法是设定恒转矩模式,反转速度限制为0,正转给一定的速度限制或者限制很高比如50%,就可以达到要求,是吗?
第二种方法我如果在手动状况下要慢速手动放线使线咬入整卷机那么我得用第二功能设定一定的转速,比如5%,这样就可以了,是吗?另外我想出断线报警并连锁使安在整卷机上的计数编码器(不在整卷电机上)停止计数(连PLC)该怎么办?

网友A:
嗯,你理解的不错。是这么回事。

关于断带保护,可以检测放卷机的转矩电流或转速旋转方向给PLC做参考。都可以。

网友B:
就相当于是两种方法:
1.转矩控制,设置限速
2.转速控制,限制转矩
我没做过这个卷曲的,学习了

网友A:
ok,总结归纳不错。竖起大毌指。

楼主:
等我把这个项目做完了,通过实验再回来给大家一个回复,以示感谢!

楼主(2012-04-25):
通过测试发现情况不象想像的那么理想,当我把放线电机设为转矩模式,并且给定反转速度为零正常运行时给出反转信号,但是电机并不停止还是有比较慢的反转速度,这时最低频率已经设为0,很不理解,请大家指教。

网友C:
特价销售阿尔法变频器与维修变频器PLC触摸屏
1.00元一台阿尔法变频器
2.00元维修一台变频器
3.00元维修一台PLC
4.00元维修一台触摸屏
联系电话:18998369388

网友D(2015-07-27):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这个项目应该成功了吧?能指点一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