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器的

楼主(2012-02-19):
请教高人    三菱PLC和编码器之间得程序怎么写  急  急  急

网友A:
楼主想用编码器的什么功能,PLC的型号?

网友B:
要看你用来做什么样的项目的啊 定长 定位?

网友C(2012-05-06):
三菱PLC有固定接收高速脉冲输入端子也就是X0-X7。你把编码器的输出接到对应的输入端子上就可以看读取数据了。具体看手册。

网友D:
C251之类的
乘除运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