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贝永宏PLC的程序及其设定好的参数

楼主(2012-02-19):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拷贝永宏PLC的程序及其设定好的参数呢?和变频器类似,可以将设置好的参数拷贝到操作面板,然后可以方便的拷贝到其他机器。

网友A:
用程序记忆匣FBS-PACK

网友B:
直接做PLC备份,在其他PLC上还原备份就好。

网友C:
支持4楼说法

网友D(2012-03-22):
以上各法COPY只是程序,参数可能不行吧

网友E:
这个其实就是用备份和还原了。在设置好参数的PLC进行点击工具中有,PLC备份,备份就是把PLC中的程序和各个寄存器中的数据备份里面了。遇到新的PLC进行工具再进行还原就可以了,我操作过很多次了,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