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9):
请问三菱张力控制器配的张力传感器型号有没有规定???还是所有的张力传感器的型号都可以用啊???谢谢

网友A:
不一样的有电压型,电流型,放大倍数。还有最高检测重量也有分别。

网友B:
呵呵;要配型号的;下载本三菱的张力控制器样本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