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请教版主,手头上有一块7MBR10SA120变频器模块,怎样用万用表测量判断模块的好坏?谢谢!

网友A:
富士的7单元一体化模块,10A 1200V
把盖子打开看看,一般没有黑点,充填物平整的话,就是好的,万用表量模块不靠谱,要不用晶体管测试仪,或者你有模块数据,用电容表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打开盖,看到里面填充物黑呼呼的一大块,有些细线都烧断了,肯定是坏了,非常感谢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