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互感器分别是什么名称

楼主(2012-02-20):
图中的互感器分别是什么名称,怎样称呼它们

网友A:
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B:
讨厌看这种图

网友C:
都是电流互感器啊,一个圈就表示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D:
都是电流互感器,有计量用的精度高,有保护用的,有测量用的

网友E:
是电流互感器符号,但是你画错了。电流互感器ct

网友F:
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G:
图例中应该有对应的名称和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