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0):
永宏PLC 伺服命令表格 Ut 和 Ps 的奇怪现象,用同样的速度和同样的脉冲数给PLC,当以Ut 为单位时,控制的伺服电机转的比较快,而Ps为单位时,电机转的相当慢,这是为什么呢?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Ut是um/S,Ps是Hz,用Ut时PLC经过内部换算再得出脉冲频率,所以两个速度不一样。

楼主:
PS ut
楼上的师傅说的好啊!

网友B:
一般脉冲控制,都是以p为单位!

网友C:
Ut:分辨率为一个单位(由FUN141的参数0,3决定)
Ps:强制分辨率为一个Ps

网友D:
在不改变参数表格的情况下,伺服命令表格的Ut、Ps只影响发出脉冲的数量,而不影响脉冲发送的频率。

网友E(2012-03-26):
速度是在SPD里面设置的,与Ut和Ps没关系

网友F:
速度是在SPD里面设置的,与Ut和Ps没关系
台灣永宏.FATEK : The Brand You Can Rely On

这位兄弟说的  有道理

设置成 Ut和Ps  应该只与行程S有关系的  但是最后POU内部都以脉冲来计算的

如果你要以Ut为单位,那么你事先 必须在
0 #参数选择 机械  1#参数与2#参数 设置相应的数值 转成 一个脉冲 对应相应的 UT 这样
你就使用脉冲 或是ut 最后 SPD都是一样的
不到之处还请楼上的兄弟改正一下

网友D(2012-06-19):
PS是脉冲单位。

网友D:
UT是机械单位或复合单位,可以通过参数表格配置。

网友D:
默认一个UT=10个PS。

网友G:
配合141指令参数表格来用

网友H:
单位不同

网友I(2012-10-25):
单位不一样,一个位置 一个是脉冲

网友D:
UT是机械单位,大小有FUN141的参数0,3决定

网友D:
PS为脉冲单位,1ps即为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