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求助

楼主(2012-02-20):
我们实验室准备做一个实验台,需要一台能驱动步进电机往复运动的PLC,需要读取4个限位开关的信号,发送2个开关信号。我们经费有限,望各位大虾推荐一款性价比好一些的PLC啊,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需求应该用和利时的LM系列PLC中LM3104就能满足,采用直流24V供电,RS232通信。性价比高,比较适合楼主的需求。
           价值、团队、精神
价值
为用户创制价值
为员工创制价值
为股东创造价值
团队
敬业(Delicate):
自律+正直(self-discipline &Integrity)
学习(Learning):
创新+成长(Innovation & Growth)
合作(Corporative):
愉快+结果(Happiness & Resu
执行
战略流程:集中+正确+清晰
操作流程:标准化+程序化
人员操作:承诺+激励

网友B:
这个貌似一般的PLC都可以满足哦

网友C:
永宏的,10点的,6个输入,4个晶体管输出的,价格不到500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需要2个点,一个脉冲,一个方向,还有2个刚好做开关输出。

网友D:
呵呵;主要还是看你对什么PLC编程比较熟悉;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和利时的那款PLC可以满足我们的实验要求,I/O点也浪费不多,价格也差不多合适,支持一下民族品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和利时的那款PLC可以满足我们的实验要求,I/O点也浪费不多,价格也差不多合适,支持一下民族品牌!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