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2-20):
谁知道这个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A:
那种设备用的这个继电器

网友B:
安全继电器侧面没有触点的内部图吗?
可以看的很直白的,就是线圈对应其触点而已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安全继电器所在的设备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啊?

网友D:
一般都是双线圈,两个线圈都得电触点才吸合,继电器内部有电压电流的检测电路。

网友E:
第一次见这样的继电器,长见识了

网友F:
原理和普通的差不多,侧面应该有接线图的,这种继电器在化工企业用的较多。

网友G:
看设备电路图应该也可以知道。

楼主:
进口的安全

楼主:
durr 清洗机

网友H:
一般是进口设备才会用,用作总急停控制。

网友I:
我单位也有,设备的紧急安钮和变频器的安全信号是连着的。安全继电器动作后要安复位按钮的。安全继电器是安装在总电源箱子里的。还真没搞明白是什么原理。现在才知道也没什么花头。

楼主:
你什么公司的